[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触发不上电维修,求加分

楼主(2018-01-22):
      同行拿来的一台笔记本    型号g480   版号g48g48l   11326-1m     插上电0.0113左右。过3秒左右待机0.0018,按开机键又变成0.0113.不开机。
    拆机,查看版号g48g48l   11326-1m    上论坛搜索一下,都没类似的故障,想到现在的电脑都是BIOS问题多。直接开刷BIOS,刷完还是一个样,找图纸,按时序维修,     这时序的信号名称和图纸的具体名称不一样,平时英文比较差,换个名字就不知道原来的名称了。继续在网上搜索,找到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7276-1-1.html   根据他的 时序量,17:lid_close#   3.3v   73: ac_in_kbc  3.3v  91: kbc_rtcrst#  0v    120:rtcrst_on   0v    85:ecrst#  3.3v     20:rsmrst#_kbc    3.3v      pm_rsmrst#  0v    不知道先后顺序,跑了一遍图纸,看到ec20脚发出 的rsmrst#_kbc经过r1912转换成pm_rsmrst#    量q1901三脚0v   2脚0v    量对地阻值正常。在料板上找了一块51225c换上,q19102脚和3脚都是3.3v    接上外接直接点亮,

       由于pu4103   51225的7脚没有pg信号,引起的不开机,更换pu4103后ok

    这个故障论坛上没有类似的,所以发上来供迅维的同学参考,   前面的曲折就不说了,换了一次桥,BIOS也刷了好多次,我发帖都是自己花了时间和精力才修好的   简单的或者论坛上有的我都没发,所以分来得比较不容易,希望看到这帖子的朋友加加分。今天精神不是太好,写得不通顺的地方见谅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这我修过BIOS 坏的多  CPU 也容易坏

网友:
待机的3v 5v有的话很容易会忽略掉pg信号 。。。。

网友:
好像机器 毛病很多呀

网友:
写的好呀,,,,,,,,,,,,,,,,,,,,,,,,,,,,,,,,,,,,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1-05-30):
待机芯片确实坏的多

网友(2023-03-16):
还是发前的机器好修些,,现在机子时序好复杂,,我一台HP的,没图纸。修了一个月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