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刷机报错-1,欲哭无泪

楼主(2018-01-22):
前几天有个客户过来说手机不能打电话,当时看了下没有基带然后跟客户报风险,丑话说前头,之后客户同意维修然后开搞先刷机报错-1,然后拆主板,板子非常靓,没有进水痕迹,显微镜下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基带电源外围打值也没有异常,心想先换个小电源吧,换完之后就操蛋了,刷机直接报4014,一开始怀疑CPU爆了,但是刷机可以出进度条而且进恢复模式可以读到序列号讲道理CPU应该没事,现在基带CPU也重做了。硬盘也换过,底层也重写了,故障还是那样,恢复模式之后不跳正在连接,但是会出进度条,进度条出来不超过10秒就报4014然后DFU模式,现在无解,不知道各位搞机大神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这情况就像不装硬盘刷机一样,完全认不到硬盘但是硬盘的供电都正常,焊盘外围都打过值没毛病!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就像不装硬盘刷机一样,完全认不到硬盘但是硬盘的供电都正常,焊盘外围都打过值没毛病!现在没什么思路 ...

能进恢复模式,并能读出序列号就说明硬盘读取没有问题,硬盘出问题的另一个表象是黑底白苹果,考虑还是小七的通病,基带有一路供电短路或者轻微短路,有人用电击的方法修复过,我没测试过,仅供借鉴

网友:
测下硬盘的条件,感觉像是没认到硬盘,你用可调电源接上刷机看看电流。

网友:
-1是基带供电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小7有没有什么通病的,各位大神分享分享

网友:
直接搬 板

网友A:
终于被我发现我哪里做错了!我犯了个二逼的错误等我修好回来汇报!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没有基带,不轻易刷机的,没基带刷机肯定会报错,并且刷机后想打基带的各项电流就没有了

网友:
没基带一般都不是系统的问题,一开始刷机就是一种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被我发现我哪里做错了!我犯了个二逼的错误等我修好回来汇报!

大哥噢  赶紧汇报一下是什么问题啊!看两天了都没有看到你更新呢 搞得我都睡不着了啊

网友:
现在亏大了,今天出了 无服务维修计划,我也是过保后重值了基带,结果私拆过的被拒绝维修了,哎

网友(2018-07-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没有基带,不轻易刷机的,没基带刷机肯定会报错,并且刷机后想打基带的各项电流就没有了

支持 师傅说的没基带的不能直接刷机 直接刷机基带部分供电测不了了

网友:
7代基带也能搞? 不怕把CPU搞死啊。CPU必死的吧

网友:
顺便请问各位大老   你们的实名认证和维修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呀?

网友:
是不是基带CPU挂了。小7通病三网基带易坏。

网友:
小7基带硬伤很多搞不定                          呀。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基带挂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通基带 是高通基带 就是芯片内部短路或者损坏了 高通基带10台8台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大哥 赶紧汇报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我也遇到這問題 學習一下

网友:
无基带上来你就刷机实在是不明智了,你这后面只能一个一个换件多麻烦

网友:
没基带直接干小电源!还不行干基带!还不行就退机!!!我遇到几台无限重启!拆了小电源还是短路!基本就是基带挂了!就问顾客要不要资料吧,要资料就换基带收钱,不要就退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