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G510不触发之奇怪问题,你绝对没遇到过

楼主(2018-01-22):
又是同行拿来的机子,现在的行情做维修的,大部分都是修同行机,没办法,生意难做。通电待机0.08A.按开机键没反应。

首先想到的是放电,这种情况想必大家遇到很多了。
果断拆开后盖放个电满心上电,结果失望了。
拆机,一边拆一想在脑子里想各种可能,回忆上电过程。
拆出裸板,散热器也拆了,注意这里,散热器也拆了。。。。
裸板再上电,电流直接上上去了,我去,这什么样鬼,不稳定?
摔掉点?变形?脑子出现了各种可能。还是放一会再上电试试吧。
先干别的。
再上电,好的。。。。
再上电,好的。。。。
无语了,难道这就好了?心想这样也试不出什么来,
装起来再试吧。我这个有点强迫症,一口气全装好了,再上电,又是一样的的问题。
无语,心想现在看来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摔过的,变形了,要么是外设有问题。
于是光驱,键盘,触摸,各种拆还是无果,开机也没放过。
无语,看来可能是变形了,又拆出裸板,上电开机。难道真是变形?
不死心,大家都知道这机了散热器是先从后面拆掉的,安装也是装好主板后装的,这里就给我造成了误判,白做好多功。
判断是不是变形可以装散热器试,可能是散热器螺丝上上后就会变形,于是装上散热器,不触发,,,,,,,
心想坏了,真的是掉点或断线了?那就没戏了,,,,
纠结要不要拆桥看看,最后看到风扇,于是拆了风扇线上电,竞然开机了,左试右试都开机了,插上风扇线不开了

无语了,不会吧?风扇坏了?果断调个5电压试风扇,转了, 好的。这什么鬼?修到这里无语了。
如是风扇短路拉低底电压不会还能转的啊?温控不好?找出图纸

供电直接是5VS,去掉只间两根线,只保留供电和地线,再开机,没反应,量5VS,0V。
我的个去,再试风扇,转的,好的,电流也不高,这尼妹的,不知道是不是风扇引起的了,有点开始怀疑维修之路了。
没办法,找来一个G470风扇,接口一样的,装上去开机,好的,好的,好的,,,,,,,
这里真想骂人,果断订一个,第二天到货,装上好了。
风扇坏了引起的不开机,之前遇到的风扇坏都是不转,这个风扇还能转,就是装上主板就不开机了,还真没遇到过,也想不到这上面去,
本来是只要拆一个后盖换个风扇的事儿,结果整了好久,拆装拆装。还好没有去动桥什么的,要是一时冲动,这个就完了,
你们说是幸运还是技术???????

网友:
各位同志,有分加点分吧,有好经验我都是发出来的,发贴不容易,码字也很累,有分才有动力发啊,,,

网友A:
待机0.08肯定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0.08肯定不正常

0.08正常的,修好后也是这个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8正常的,修好后也是这个待机

0.008,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上面的贴子有一个打错了,待机是0.008,不到0.01A

网友:
奇葩问题,就是不好搞,不好查啊,

网友:
你谁怎么想起查这个信号的,心真细

网友:
进来看看学学 顺便搞点积分

网友C:
通病,绝对妈的通病,我也碰到了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绝对妈的通病,我也碰到了一台

难到是风扇的通病,那批风扇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见过这类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风扇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呀,表示没遇到过这种现像呀

网友:
你说0.08A还能开机。。。。。看到我就吓一跳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葩,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学习学习了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真是通病啊!坑人得很

网友:
你要是一开始就偷懒不装风扇加电  这机子就让你秒杀了  不过呢  维修这玩意儿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风扇引起不开机的还真是少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到是风扇的通病,那批风扇容易出这问题。。。。

我去,这么多人遇到过,真是通病了吧?为什么你们都发贴分享一下

网友:
这跟运气其实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技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先试一试。

网友:
没遇到过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求上传图纸我也遇到这台机进进水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问题。。哈哈学习了 以后遇到 直接秒杀它

网友:
啥怪问题都能碰到,谁能想到是那出问题,

网友:
恭喜完修 。待机0.08感觉蛮高的。 风扇这样坏, 真的是折磨人。

网友:
在g510風扇電壓發現新問題很好。 感謝您的信息。

网友:
学习了,这故障还真没遇到过,就是想都没想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奇葩问题,就是不好搞,不好查啊

网友:
这话说的对加分、我也来加一分 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风扇短路引起的不开机第一次听说,

网友:
好干净的维修台,羡慕我的都乱的一塌糊涂,怎么保持的

网友:
楼主这就是个积累经验的过程,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了,以后才不会走弯路,学习了。

网友:
风扇引起的不开机还真是没有遇到。。。谢谢分享 ,加分支持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好再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我一般不触发都是直接裸板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