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灰指纹修复

楼主(2018-01-22):
维修一台6P 灰指纹,一波三折 ,   客户拿来一台6P。什么都正常,指纹灰色,经询问,客户说在使用中,突然卡机,重启后,指纹无用了,灰色。
  找来线路 打阻值 ,发现除一二脚没阻值,无穷大,在继续查找,找出2只电感,FL2179和FL2159.,吧封漆点开,发现里面都空空如也,2只电感在吗会蒸发了。。。 测两端,电阻值,一段无穷大,一段400多,直接,短接起来,J2118 插座,1,2脚,阻值恢复正常。心里,感觉应该搞定了。呵呵
接上,指纹排线,开机,还是灰色指纹,郁闷,,随后找来一只指纹排线,上机测试,指纹蓝色了,原来,指纹芯片,电路还有问题,,呵呵,对比测试下指纹线阻值,明显,不一样,。没有可见电容短路,情况,没办法了,指纹芯片修复找TB高手解决吧!1周后收到重压指纹排线,芯片,上机,重启,OK,搞定,
  总结,指纹电路不好修啊,但是元指纹芯片在,现在也基本可以修复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修下来多少钱?现在苹果6P指纹坏了刷机 也能过

网友:
好技术值得学习 只要能找到病根修好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错先收藏,照着修 以后多逛论坛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