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上 Apw7142 图纸 另外求助点问题 知道的回答一下 谢谢

楼主(2018-01-22):
  • 显卡上的这个APW7142芯片的8个脚都没有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
七彩虹GTX780TI  显卡上面的一个芯片  8个脚都没有电压  GPU有一点点温度 温温的(一直保持这个温度).gpu上面的小电阻有1.37的电压.插上供电上主板开机 显卡风扇狂转 不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请问这个芯片是谁给的电压

网友A:
不好说,查查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查查供电都正常不。。。。。

小白 不知道怎么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