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接电漏电200ma

楼主(2018-01-22):
今天去老师那里领了个故障板.接电漏电200ma 我摸了一下CPU上面有点烫.我就往上面熏了松香
接电发现 显示触摸电源ic化了
就把显示触摸ic取下来 就不漏电了
开机电流正常 换了个显示触摸ic
就好了开机正常

网友A:
你y用什么风枪  多少度吹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y用什么风枪  多少度吹下来

957dw+直风360度风速3  10秒以内去下   我就是小白刚学一个月  反正就是高温快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57dw+直风360度风速3  10秒以内去下   我就是小白刚学一个月  反正就是高温快取

666了  之前有没有高过 笔记本

网友:
苹果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了  之前有没有高过 笔记本

没有.来的时候CPU是啥都不知道.就啥也不知道就来学维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