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

楼主(2018-01-22):
板号  X450 LD 2.0 无背光   屏幕换过了  屏线也换过了   RTD2136R 也换过了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暗屏是  最好维修的了   改一下开启信号   就可以了

网友:
新的板子上 好多都使用RTD2136S这个芯片,EDPLVDS信号的芯片,此芯片是直接从CPU发出来经过RTD2136转换成LVDS给屏

此图是从DELL 8251P 图纸上截的图
3,4,7,8,9,10
脚是来自CPU            右边LVDS是输出给屏的

5,18,22
3.3V供电

11,15,43
1.2V供电 ,   是芯片自身内部17脚输出经过一个电感输出1.2V

13,14
脚是连接到SM总线上,英特尔芯片组的是通过SM总线连接到PCHAMD芯片组是连接到APU

45,46
是读取屏码片引脚

脚明暗度调节
脚是屏供电开启

是英特尔芯片组PCH直接发出的,AMD芯片组是APU三极管转换发出的

脚是背光开启

47,48
脚是读取外部ROM

好像是好信号输出

网友:
找下应该可以找到点位的吧 没有背光 相对好查 查下背光的条件

网友:
找屏接口的脚位图,可以参考华硕别的型号有图纸或点位。

网友:
改一下开启信号就可以了拉一个3.3V电压给PWM-B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