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S 关机后不触发之维修

楼主(2018-01-22):
半个月前接一台X230S
故障:装好D壳  第一次开机正常,放几分钟(有时候能多坚持几个小时,放一晚上)不能触发,无待机电流,拆开D壳取掉两块电池(非BIOS电池)后,待机恢复正常,能触发。
维修过程:多方检测未果,无奈换个主板,结果故障依旧,论坛有的方法都借鉴了,最后拆掉摄像头机器修复,测试两天正常,因为没有摄像头板更换试机,反正机器是修好,我看好多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发出来大家遇到了试试!

网友A:
上次一个是摄像头引起的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个是摄像头引起的键盘不能用

意思这机子摄像头是通病 爱坏?不可能吧  反正我最后没办法 也没心情了  拆掉摄像头 机子给他

网友:
摄像头有问题吧  要不就是摄像头有什么限制

网友:
我有一台T440 和楼主的症状一样  我把内置电池去掉 能正常触发开机  但客户反映说会自动关机   我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B:
摄像头问题一般不会导致无待机吧,是不是屏线断了

网友C:
这个好像一般是你把线压到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问题一般不会导致无待机吧,是不是屏线断了

没有  都测试过了  我也搞不懂, 有没有可能是摄像头漏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一般是你把线压到了把

你觉得有可能这么简单 我找不到吗   确定不是

网友:
测试到今天还是好的,可以确定拆掉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去查外壳,很难想到摄像头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去查外壳,很难想到摄像头的原因

我是一样样拆   拔掉有关于摄像头那个线的时候发现好了  才拆的摄像头  那根线同时还连接开关 所以只能从屏上拆掉摄像头了

网友:
换主板  明智的选择!   有些人 把板子发去交换 回来 还是一样问题 那就搞笑 !

网友:
这个好像把线压到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