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用不成。蓝灯一直亮的是为什么? 放别的机子上 ...
这个开关用不成。蓝灯一直亮的是为什么? 放别的机子上蓝灯是灭的也能用

楼主(2018-01-22):
这个开关用不成。蓝灯一直亮的是为什么? 放别的机子上蓝灯是灭的也能用

网友:
线有没有插好,检查一下,,,,,,,,,,,,,,,,,,,,,,,,,,,,

网友:
这也插不错啊。。。。。。。。。。。。。。,。。。。

网友:
检查一下,应该是差错了》》》》》》》》》》》》》

网友:
开机线?不同主板不一样吧自己挑针找孔

网友:
这个线就是一起的啊9针的也就那个口啊

网友:
应该是插错了。看起来像USB接口不想开机线

网友:
这不是开机的那个线??????????????

网友:
来个解释的被?????????????

网友:
无语 你估计是小白吧 这个很好差的啊

网友:
不是插这?????????????

网友:
这不是开机接口开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