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8-01-22):
今天接到此机器客户描述在小店清理完后不定时黑屏,迅速拆机   拆掉散热器发现可怕的一幕     上家把螺丝打长了  直接打在显卡上了 直接报价   联想都喜欢打黑胶  没拆过的很容易掉点  不同的BGA温度有点差异  BGA用久了就知道到什么点显卡锡融化   一个铲刀用力一抬   不掉漆不掉点  就等明天显卡一到坐等收钱

网友A:
恶心的黑胶,每次去都要补绿油。。。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B:
楼主 这么肯定 那就意思是明天买来的芯片一定是好的了?

网友C:
楼主 这么肯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明天要是好了给回个贴 嘿嘿

网友D:
一块好主板也不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好主板也不值多少钱!!!!!

这个主板便宜 200元左右 集成的 好像100多点  但是稳定多了  还是集成好

网友:
联想打黑胶显卡确实不好拆,好多次都掉点了

网友E:
最讨厌打黑胶的,因此也比较讨厌联想Tinpad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恶心的黑胶,每次去都要补绿油。。。楼主手工不错

我这边的BGA用久了 比较了解什么时间撬    到了熔点不要犹豫  铲刀铲进去直接抬  不会掉漆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么肯定 那就意思是明天买来的芯片一定是好的了?

必须的   下午到显卡  我上传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么肯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明天要是好了给回个贴 嘿嘿

今天下去显卡到货    我更新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好主板也不值多少钱!!!!!

报了650元   搞维修不能老是换板子   除非无法修复     如果动不动换板子   自己的技术无法得到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讨厌打黑胶的,因此也比较讨厌联想Tinpad的机器

多修就感觉也就是那么样

网友F:
这种黑胶还好处理   最怕的是T61那种变态  几个芯片挨得太近

网友G:
报价 650    有点吓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报价 650    有点吓人

看人报价的  前两天CQ40这么老的机器报了850元  客户也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种黑胶还好处理   最怕的是T61那种变态  几个芯片挨得太近

T61怎么撬都不会掉点的       不用那么害怕的     最难搞的是SL410   板子容易变形   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看人报价的  前两天CQ40这么老的机器报了850元  客户也修了

牛啊  确实是看人 如果他觉得有价值 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就搞呗  再老的机器 只要是你觉得你有必要搞 价格能接受我们都会给搞的 我们不看机器老 看价格合适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啊  确实是看人 如果他觉得有价值 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就搞呗  再老的机器 只要是你觉得你有必要搞 价 ...

做生意就这样

网友I:
技术才是硬道理啊   有技术  就什么都不怕  我每次翘黑胶都会掉电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J:
这个也可以打掉   人才    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培训的  人才

网友K:
楼主,正常的嘛,这个价格不辜负维修人员的价值存在

网友L:
最讨搞黑胶的,胶太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才是硬道理啊   有技术  就什么都不怕  我每次翘黑胶都会掉电

撬多了打黑胶的主板就有手感了

网友:
先拿料板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也可以打掉   人才    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培训的  人才

有可能是学徒吧    清个灰螺丝打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正常的嘛,这个价格不辜负维修人员的价值存在

要看人报价的     现在做生意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讨搞黑胶的,胶太硬了,

还好吧                 掌握好点就行了

网友M:
明显的人工失误,下次要当心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显的人工失误,下次要当心了,学习了

可能上家招的小弟不够仔细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老用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T61怎么撬都不会掉点的       不用那么害怕的     最难搞的是SL410   板子容易变形   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

LZ怕不是修了不少的T61  看看T61P那个更尴尬

网友:
用得 什么BGA 机器 , 老兄

网友N:
打黑胶的桥不好取  不小心就报废了这个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打黑胶的桥不好取  不小心就报废了这个板子

撬多了  就有手感了

网友:
我要是看到这个就直接换板  真没时间这样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撬多了  就有手感了

打黑胶的南桥倒是取得多,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