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10针VGA怎么接?

楼主(2018-01-22):
(图片)

网友:
百度一下有

网友:
没见过有10针的呀 一般VGA都是15针 要么9针的串口

网友A:
来个图看看 ,10针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看看 ,10针VGA

他说的可能是板载集成显卡用VGA头转接出来的,以前精英的主板就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