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鸡大法

楼主(2018-01-22):
大神们,,烧鸡大法是 用电源表正极接主板短路的地方 负极接地然后加电吗 加点多少v合适呢???

网友A:
电压根据短路点的电压的正常值电压来定,关键是电流,电流一般调至1A以下慢烧鸡,根据触摸到短路元件的温升情况而适当调整电流大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根据短路点的电压的正常值电压来定,关键是电流,电流一般调至1A以下慢烧鸡,根据触摸到短路元件的温升 ...

嗖嘎    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