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换灯管是不是屏挂了啊

楼主(2018-01-22):
亲戚老联想台式,19寸屏暗,拆开电源板正常,动手换灯管,可能是动到软屏线,是挂了吗

网友:
看是不是排线没插好,也会这样。

网友A:
如果能看到软屏线有物理损伤,就是屏坏了,不然的话,清洗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看到软屏线有物理损伤,就是屏坏了,不然的话,清洗一下屏线,试试。

屏线橡皮檫过老样子。洗过还是老样子,手摇动屏线显示还是老样子,看来是软屏排线老化不小心动到挂了

网友:
屏坏了换灯管换的。不是排线没插好,很正常。

网友:
看样子是遭了,估计是屏缺边了,CiG制程的屏最有可能是屏缺边造成Y轴无电压或信号,

网友:
屏坏了,以前刚换灯管的时候也这样修坏了好几台。

网友:
老司机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压到邦片了

网友:
坏了   别搞了    坏了   别搞了   坏了   别搞了

网友:
是呢,我以前刚刚学更换灯条,也挨过几个呢

网友:
拆屏有风险的,我换灯管全跟客户说好的换坏不赔。

网友(点评):
我会说:拆屏风险高,坏了我要赔的。 所以收费高点。细心加耐心就好了,没那么多坏的。

网友:
屏挂了,小心好到看看心塞哦。!!!

网友:
以后不要换灯管了   直接换LED灯条  19寸把下面灯管换成灯条就行  不要换上面的   这样换快不易坏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高,也有可能是液晶屏的pcb板,应该是你换灯管的过程或装屏的过程没有注意到cof软排,导致cof链接有损坏或跟pcb有脱胶。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吧,现在都是改LED灯条了,换灯管多麻烦。

网友:
我的经验是挂了,你把液晶屏幕里面的线压坏了,这个没有办法修复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维修中难免的。

网友:
目测是屏边角碎了  多个徒弟都有类似经历 包括我自己

网友:
也可能是驱动板  把,换个通用的 试试

网友:
正常,换灯管换坏过两块屏了

网友:
屏坏了  以前干过这事 。可以先试试排线

网友:
也许是排线问题,换根新的排线试试

网友:
找专业人士给你压排线吧·························

网友:
挂了,软排线脱了应该是...报废。。。。。。。。。。。。

网友:
2种可能,一是排线没接好,重新清理,二是屏上的线断了

网友:
换灯管其实根本不用拆背光,剪个口,直接坏灯管拉出来,再把好灯管塞下去就行,100%安全

网友:
屏挂了                    新手必经之路

网友B: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直接把灯管两端掏个孔,把灯管取出来,然后换led灯条插进去就OK,价格还收得起来,风险还低。

网友:
屏有问题    换显示器吧

网友:
也弄坏过一二次,现在换灯管都有点怕了

网友: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

网友:
新手都这样过来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很明显这屏是废了,下次注意吧,换灯管风险就是大点,,,,,,

网友:
又是一个全拆惹的祸,换灯管不需要全拆的

网友:
面板挂了,我已经挂N块了

网友:
明确是屏挂了。没有弄的必要了。

网友:
屏坏了,不要看了
百分百坏了,你修时报了风险没有呢

网友:
线和板没问题
     看样子
确定是屏挂了

网友:
拆的时候要万分小心,也拆过个22的屏,装好有一条横线

网友:
屏挂了,楼主拆屏必须得小心,换个灯管没多少钱,客户要难缠就不好办了,自己还得赔钱!

网友:
换灯管拆屏,尤其在冬天软排线很脆,容易断裂。把屏线用到刮一刮,任然不行的话就扔了吧。

网友:
换灯管要很细心的,一不小心就要压坏屏,看起来老司机也阴沟翻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直接把灯管两端掏个孔,把灯管取出来,然后换led灯条 ...

你可以出个帖子 给大家观摩观摩啊

网友C:
屏挂了,报废吧。这种情况我们搞维修多少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只有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直接把灯管两端掏个孔,把灯管取出来,然后换led灯条 ...

我也换了几次了,总是担心灯条散热!因为最近遇见了好几次LED显示器灯条烧灯珠的

网友:
屏线 插好了 就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呵呵,恭喜了,怎么换个灯管也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挂了,报废吧。这种情况我们搞维修多少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只有小心小心再小心。

是的,在下也换坏过几次屏,后来的次数就少了,慢慢熟能生巧

网友: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

网友:
屏幕坏了啊,维修的都经历过

网友(2018-02-21):
都有这样心酸的经历,非常痛心。

网友(2018-08-24):
100%挂了,你为啥不简单点换LED呢?

网友:
肯定是了,陪一个了吧,没收到钱还有赔一个,手贱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挂了,你换根新的排线试试看,有的老排线怎么洗怎么刷都没用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和你亲戚说下把

网友:
不是很贵,19寸的显示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直接把灯管两端掏个孔,把灯管取出来,然后换led灯条 ...

不是每个机器都这么容易用你这个方法抽出灯管的!

网友:
这种一般不是屏线没有接好,是屏上缺一组电压,应该是屏的COF与玻璃基板接触有问题,仔细查查,应该可以修好,飞线解决。

网友:
屏坏了,以前刚换灯管的时候也这样

网友:
应该是不小心碰到屏上的排线了,屏坏了

网友:
本人有台老优派的显示器,也是准备自己动手换灯管的,结果拆开来本人就后悔了,以前的老液晶设计复杂的一沓,很不好拆,最后只好重新装回去继续用了。

网友:
也许只是排线接触不好,但是也可能是屏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多数人都换坏过屏

网友:
目测是屏坏了。。。。。。。。。换灯管这活要胆大心思啊

网友:
维修有风险,换灯管需谨慎,下次要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恩  现在该改LED还是方便一点

网友:
技术不行了,只能赔一个啦。。。。。。。

网友:
肯定屏挂了,换灯管必须小心,胆大心细

网友:
屏坏啦  这种没有人会修复

网友:
19寸的还好一点,22寸或以上的就更要小心了。一句话怕,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现在是老屏换灯危险得很,我一般是改led的了,直接把灯管两端掏个孔,把灯管取出来,然后换led灯条 ...

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换了灯条,亮度不够的情况?或换了灯条,有时会烧的情况?

网友:
哎,这其实就是屏坏了。当年常换灯管的人,应该都弄坏过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