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小白故障板维修苹果6之二:无触发

楼主(2018-01-22):
   临近毕业故障板维修一块。、,接到板子后,接电不触发,测量开机脚电压有1.8V,根据开机时序分析,1.8V开机信号一路去了CPU。一路去了主电源,CPU坏的可能性不大,测量CPU供电阻值都正常,只能先换个主电源看看,拆主电源的时候,原则是高温快取,
我是用350度10秒左右取下,然后找个主电源芯片换上OK触发了,完美亮机了。

网友:
问题清晰明了,开机有1.8V一般都是电源芯片问题,U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
厉害了。我们刚学的时候太难了。加油吧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