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大战小6上电大短

楼主(2018-01-22):
                                                实地小白大战小6上电大短
  来迅维快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迎来了实战修板。高高兴兴的找万老师领了张小6故障板。看外观没发现进水。而且板子还很新。那就接电看下吧,结果5A大短。
  听徐老师讲这种问题是最好修的。那还是先操起我的万用测下吧。发现WiFi旁边的电容是对地了。那就先把它翘了,结果还是短路。看来是杀错了。于是打开点位图看相连的原件。

连接的地方还是比较多。那就用老徐教的熏松香大法把。把所有相连接的原件都熏上松香。然后上电,终于在CPU旁边发现了敌情。
  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果然是利害,又一位大神要延生了

网友:
笔记本1组顶起:ciya:

网友:
我还不知道上松香的作用,能讲讲吗?

网友:
上松香是不是那里短路发热会有反应?

网友:
上松香短路的原件就会融化

网友:
钟大仙已功成圆满,可以去秒杀一切鸡鸡了

网友:
笔记本3组大军,驾到,快来接驾,哈哈哈

网友:
人品好做什么事情都顺,哈哈哈,加油

网友:
cpu上面的电容要补上,不然用几天容易烧灯控

网友:
这是升压电容容易坏。我在实地也修到过。不过亮了一下就暗屏了,升压IC也坏了。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的,拆了就好了!你领的这个故障板问题还是比较的简单的

网友:
松香大法好啊,记住了,徐老师就是有神招。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技术正很好哦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解决呢

网友:
香是不是那里短路发热会有反应?

网友:
用手摸也可以找到短路点,哪里烫就取哪里绝对好用

网友:
大短的机器都很好修,最怕遇到信号方面的故障!

网友:
松香法确实很好用   小白路过。。。。。

网友:
松香号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