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03ub主板进水短暂修复后再次挂了,0.11a求助大神分析

楼主(2018-01-22):
asus ux303ub主板进水,腐蚀过元件。第一次加焊后用了几天。现在再次不亮机了。求助。电流跑到0.11a不动了。大概在那个位置检查,一时没有头绪。鲁大师图是刚修好时拍的。

网友A:
电流这么小,现在的机子电流都不过1A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小,现在的机子电流都不过1A似的

超极本电流都很小.这台正常开机也才0.5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小,现在的机子电流都不过1A似的

超级本电流都很小.这台正常开机了也才0.55a.  都是低电压版

网友:
重点检查3 5v供电芯片的条件  尤其是fb   bst部分

网友:
恩   怎么说  进水了之后最好把进水的配件换掉

网友:
看进水位置仔细一点了,断线了,转换

网友:
3v5v都有。1.05v也有。独显电感没有,vcccore没有。不知道该查哪部分的断线或者元件失效。

网友:
进水位置在没有CPU那一面,中间大范围进水腐蚀。已经加焊过大部分地方。

网友:
有时候很烦。这么多东西要检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