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板子K53sv 2.1风扇温控芯片在哪?

楼主(2018-01-22):
华硕笔记本,主板K53sv ver2.1,开机都正常,就是风扇一会就开始狂转,基本1分钟内就关机,目测温控不好,但下了点位图也找不到,萌新小白不会弄,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我也没图呢,一般应该是CPU座
电容有问题

网友:
点位图上风扇座连到这个ite芯片,控制风扇,但不是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图呢,一般应该是CPU座
电容有问题

总算找到了!藏在cpu下面。。。5脚芯片!
用途:PMIC - 热管理
制造商零件编号:NCT7717U TR Nuvot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描述:Temp Monitoring System (Sensor) -40°C ~ 125°C Internal Sensor I?C/SMBus Output SOT-23-5

网友B:
坑爹了,换了温感还是一样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坑爹了,换了温感还是一样毛病。。。。。。

先把温控屏蔽掉看一下是否正常,来确定是否温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温控屏蔽掉看一下是否正常,来确定是否温控的问题

把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风扇狂转,好不容易有次进入了系统打开了鲁大师,发现刚开机cpu核心温度40突然跳到49度,然后就又关机了!! 你说的屏蔽怎么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