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3 版号 LA-341P 不触发 马来西亚小修二修机

楼主(2018-01-22):
拿到机插电源一点不触发,拆机一看被修过,看手法是巴基斯坦人干的(马来西亚这边有一些巴基斯坦人瞎修折腾的很难搞,估计是要换版了)。
试着修吧,测量有5V,无3V,这机器3V,5V是分开控制的,打开图纸查3V的出来条件,除了开启都正常,3VLDO也有了,开启是EC控制,直接量到EC无开路,接下来就查EC的条件,就不多说了,查到无EC_RST#,接着查相连电路,查到Q2004双N管的6脚,再测2脚高电平把6脚倒通到地,2脚受3脚控制,5脚为高时3脚导通接地拉低2脚为低电平,实测5脚BI_GATE为低,接着追查,查到SW5和SW4,查到这我真的是无语了,SW5正常,SW4是关闭,但看开关意识是关闭电池的,不追查真不知道还控制EC复位,打开开关,3V正常,上电亮机。这要让巴基斯坦人知道能气死,不知道他怎么关掉这个开关的。电路图不上传了,论坛都有。上几个图:

网友:
巴基斯坦人和中东人修电脑基本上都是从顾客放弃修理来赚钱。 顾客拿机器来后先要求顾客缴纳一定的检查费用,在机器检查完后给顾客报维修价,如果顾客同意修理那么顾客之前缴纳的检查费就挪到维修费上,如有不足还要补上余额。

然而这些人在拿到机器后几乎不怎么详细检查甚至还在机器上做手脚然后报给顾客极其昂贵的维修报价,要是顾客不修的话他们就赚到顾客的检测费。

网友:
怎么还有这种开关,看来是我修机少啊,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在马来工作怎么样,华人多吗?怎么和顾客沟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马来工作怎么样,华人多吗?怎么和顾客沟通啊?

还行,几百万华人,有前台沟通。。。。。。。。。。。。。。。。

网友:
好厉害的赶脚。出国争光啊。

网友:
兄弟你为国争光了挣外国人的钱顺便娶个外国媳妇回来

网友B:
楼主最终是想说只要搬动一个开关就好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终是想说只要搬动一个开关就好了是吗?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