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HSJ1800DS,求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8-01-23):
工控主板,板号HSJ1800DS,求图纸分析修机
主板故障为不开机,各供电打值为好的。

网友:
没有图纸,修不好你就换主板

网友:
没图纸那就得用排除法了 :daxiao:

网友:
你这 合体的桥,打值正常   刷BIOS咯,找不到BIOS ,就先 放CMOS电池的电 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RTC 顺便也测测

网友:
还是要感 谢楼主们的分析和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