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L0A灰屏求助

楼主(2018-01-23):
接一屏灰屏带很多横线,能看到里面有个框框在动。U1 U2 U3 U4 U5 D1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只有这个U7没有一样的型号没换,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坏的,不知是怎么判断好坏。请教下是哪里坏了,屏坏还是屏电路坏。上图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板上的IC与小元件全换了也没见好

网友:
这种可能是软排线和玻璃连接处的问题,要工厂才能修,楼主放弃吧

网友:
屏坏,没得搞,这种情况直接不修。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   屏本身问题大的多

网友:
VCC 5.0V  V25V 2.5V  VSA 12.3V  VGHP 24V  VGL -6.7V  VCOM 5.2V  GVOFF 1.8V  GVON 0.7V

网友:
虽然说搞维修的都愿意顾客拿过来的都能给修好,但是有的的确是没办法。可以看到楼主你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