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无法在此iPhone 上激活触控ID

楼主(2018-01-23):
HOME键的指纹和返回键都不灵,已经重装排线,重新刷机,开机时间每次都要4分钟多一点。如图红圈的地方都不能正常打开使用了。

网友:
背光排线,或者HOME键坏了,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A:
                打一下座子的阻值,

网友:
拉到屏上的排线了吧,屏上的排线有一个90度角,排线一不小心就开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座子的阻值,

阻值已经测试出来,请大侠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