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神州G6-i78172s1拆机

楼主(2018-01-23):
首先拆掉电池,上面有两个螺丝,拿下电池,把后面所有螺丝拆掉

网友A:
“拆键盘不要在上面拆,容易留下痕迹,在里面别一下卡子,很容易就下来了”
是在背面别下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键盘不要在上面拆,容易留下痕迹,在里面别一下卡子,很容易就下来了”
是在背面别下卡子吗?

是的,拆开后面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