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安装双系统之后运行稳定吗?

楼主(2018-01-23):
苹果装上win之后运行稳定吗?有没有亲测过的来谈一下使用感受。使用起来下载软件有什么影响吗?我是做预算工作的,用广联达 cad比较多,能用吗?

网友:
虽然苹果给的BootCamp非常友好,但是难免在Win下会有一些兼容问题,有时候会碰见一些奇奇怪怪的Bug,但日常使用还是没问题的

P.S. 买了Mac还装Win是图啥呀…

网友:
BootCamp装双系统,日常使用没毛病,但用来打游戏就有点烧机子了。
我以前用的是MacBook Air 2013

第一主要看配置,就像以前我用Air装Win8打LOL,真的只能开最低特效,CPU飙升90度,不过答者在南方,夏天撸机子也没出过问题....

第二看你能不能接受高温,运行Win比运行OS X更耗能,发热量更大......

还有,如果题主担心存储空间不够用的话,可以考虑用雷电三接口插一个USB3.1的移动SSD,然后用Win To Go将Win系统装在SSD上,应该会很爽嘿嘿。。

因为答者刚刚才下单了三星T5 SSD,据说读写速度在500M/s,甚是期待。。

关于答者设备:前任MacBook Air 2013,现任iMac 27 2017

网友:
苹果给的win驱动不太好,电源管理比macos下差,部分硬件相对macos属于超负荷运行,容易引起过热然后崩溃或者性能暴降。建议使用专用的win笔记本。

网友:
macbook air,之前装了win7起码跑SAS,C++没问题,比较稳定。
但之后尝试了原生系统果断删了双系统hhh
如果一定要用windows双系统比虚拟机稳定得多

网友:
装了有半年左右了,双系统运行目前看比较顺畅,偶尔会有卡顿,但很少,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从本质上说,Mac和PC(狭义上的定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Intel的x86结构的,因此Mac运行Windows和PC上运行Windows是一样的,除了键盘有些不同以外,其他方面都一样。

网友:
Mac和PC(狭义上的定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Intel的x86结构的,因此Mac运行Windows和PC上运行Windows是一样的,除了键盘有些不同以

网友:
现在 bootcamp都是成熟稳定的  我有客户也是搞工程的 用的苹果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