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一般多久重装一次比较好?

楼主(2018-01-23):
重装一次挺麻烦的,要重新安装很多东西,一直用又明显比刚安装时慢很多?一般多久重装一次比较好呢?

网友:
MBP从win7发布之前一年开始dogfood,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重装过,那得有7年了吧。

网友:
一般是4-5年,因为这个时候硬盘差不多该坏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地,赶紧抽插个新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继续SSD 大法好也、 SSD多久挂了 多久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从来都不应该是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神技。
题主你的方向跑偏了。

网友:
论硬件损耗,其实是有的,而且很严重,电脑越折腾越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是折腾硬件还是折腾系统,所以重装系统这种大刀子还是少用为好(除非迫不得已),变慢是没办法的事,建议装个ssd。
本人有一台笔记本,里边Ps CAD 3D VM MySQL Dreamweaver 等等几乎把硬盘噻爆了,但是由于使用习惯比较好,两年多之间除了被cad03搞蓝屏过三次之外(还是迫不得已装03,平时用10),就没出过其他故障,系统也是很顺畅的。但是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很多搞机党三天两头捣鼓,除了新装系统之后那两天爽的飞起,没见过谁天天折腾之后电脑还耐艹的,几天后就变回蜗牛了。
总结:好的使用习惯最重要,系统不到迫不得已不要随便换,最好用正版,电脑带的原厂驱动或者工具最好保留,如果系统比较稳定,用了一两年或者几年了打算换,最好连硬盘一起换。自己用的电脑,可靠是第一位,别瞎跟搞机党学,他们电脑是留跑分的。

网友:
看需求,一般不要随便装太累。Acronis True Image 2015是款很不错的备份还原软件值得花钱买,或者买块OCZ的旗舰SSD就送你CDK

网友:
这个随你喜欢,或者根据需要来做,没必要定期重装。

网友:
我看成电脑多久洗一次比较好....

苹果表示基本不用重装

windows正常使用不中毒不用重装,

其余一天到晚重装

网友:
XP时代的经验吧。

win7之后很多年没重装也没事,而且用SSD之后哪有系统慢的机会?

网友:
每次系统升级的时候

网友:
win8不是有系统备份吗?觉得现在状态好赶紧备份系统,而且内容很小。以后觉得各种问题的时候,还原到你觉得好的那个备份日期。

网友:
3、4年都没重装过,你就不能一边用一边护理吗。。。

网友:
现在Win10用习惯,基本一年重装一次,软件什么的半天就能全部搞好,并不是电脑卡顿,只是单纯觉得隔一段时间重装下系统纯净一些,会少一些碎片
MacBook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vhd差分磁盘

网友:
用影子系统,什么时候SSD坏了什么时候重装系统

网友:
win 8 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任何变慢的迹象,重装除非是系统盘坏了。

网友:
除非到了系统完全崩溃的时候,不建议重装,费时费力

网友:
其实每次只是安装完了会快一点,等装上新的软件,各种游戏,又会变得慢了,所以基本上平时注意维护好,就一直用着吧。
PS:可能你需要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
除了系统完全崩溃时,系统及时维护不用重装的太麻烦。

网友:
你可以重装之后 把系统备份好 等到需要重装了 直接还原就行了

网友:
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