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反复重启快修

楼主(2018-01-23):
同行拿来两个块主板说是有时间看下,两片都是华硕的,一个H55,一个H81的,H81的3V短路桥挂了,今天主要说的是H55的。

这个版号的点位和P7H55-M LE的是通用的。
故障现象是上电掉电反复重启,无时钟无复位
论坛有个通病822排阻
这个排阻连接2个PG,既然是通病我就直接换了,结果很失望没好。
打开点位发现VCORE_PG是正常的1.7v,VRMPG只有0.4v不正常,这个是时钟的开启信号,开启不正常肯定没时钟也就没复位了。排阻已经换过了,那就只有这个三脚的管子了,直接拿掉。 在上电已经跑码了,并亮机。亮机照没拍,各位看官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Q125??......................................................................................... ...

是的

网友:
掉电问题就是缺电压和无PG最多了

网友B:
今天修的华硕M4N68T 也是822排阻,加焊好了,放凉了,还是不行,换个V星主板上的排阻,好了。华硕,技嘉牛B吹的哄哄的。

网友:
vrm_pwrgd  信号被拉低    导致没有时钟和复位信号从桥发出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种小管子就是喜欢坏

网友:
华硕主板反复重启,很多是这种小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的华硕M4N68T 也是822排阻,加焊好了,放凉了,还是不行,换个V星主板上的排阻,好了。华硕,技嘉牛 ...

排阻是我们的福利

网友C:
大神修板,快准狠,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修板,快准狠,6666666666666

大神不敢当,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