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50L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1-23):
      华硕底壳开型号A550L  板号X550LD REV 2.0 待机0.01,按开关后0.03A 电源指示灯亮,内存供电也出来了。想是BIOS问题,下了几个刷上还是一样。能完全对的上型号和板号的BIOS不好找。只能再查线路了,还好月饼传了X550LD的点图。      通过点位图查得susb_ec,susc_ec都有3.3V,那就是上电的问题了,没图只能借华硕其他图参考一下了,运气还算好,查了几个信号发现susb#_pwr控制的+12VS没出来,如下图

实测这个6脚管3脚有3.3, 2脚有12V但是4脚0V, 说明这个管有问题,在其他华硕板找了个这种管换上(这种管也不好找),换好再通电电流就刷刷的上去接屏亮机了,没图纸这机差点就放弁了。这个BIOS不好找,一起奉上。

华硕A550L 独显i5 板号X550LD rev 2.0验.rar

网友:
有图纸就是事半功倍呀,修无图纸的时候跑线跑死了

网友:
我也正在跟华硕奋战中,主要是我技术不行,还没搞定它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点位图吗  有图纸   也不好找位置在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点位图吗  有图纸   也不好找位置在那吧

没图纸,只有点位图。图纸可以借用华硕的其他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修这个机子  没有修好  放弃了  估计也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没有图纸太难了   佩服楼主

网友:
几天也是修这个机子  没有修好  放弃了  估计也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没有图纸太难了   佩服楼主

网友:
原来时这里有故障,楼主真是细心 啊

网友:
过几台了 ,上次故障一模一样的由于客户比较急 就给他了没修  今天这台也是一样的状况 各位

网友:
asus没图纸。很痛苦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關於X550LD REV 2.0 Standby SUS的信息。 謝謝

网友(2019-10-15):
这个对我这种小白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