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88TD-M快修

楼主(2018-01-23):
一片华硕M488TD-M主板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量PCI-A15无复位电压,B16时钟有3.4这样《网上查说有些板子跑码后时钟电压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量复位针只有一点几电压,二极管档打复位针对地阻值无穷大,没图纸也没点位图,跑到了一个104小排阻,心想是不是排阻坏了,拆掉,结果找不到代换,这时就去碰了一下开机针,结果跑码亮机了,现在发上来哪位大师手上有这个板子图纸和点位图,解答一下,拆掉排阻复位针电压变成了0.7,PCI-A15有3.3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刚刚修好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刚刚修好一块主板

和我的一样???????????????????

网友:
104小排除變化就像是常見的一樣。 感謝您的信息。

网友B:
今天修M4N68T 是换了这个排阻的,知道能拆也能好的话,就拆了。也是在开机针的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M4N68T 是换了这个排阻的,知道能拆也能好的话,就拆了。也是在开机针的上方。

对的,拆掉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功能都正常,最多是不能重启,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