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v 版号x550cc 2.0 内存贴纸x550vb 工厂bios

楼主(2018-01-23):
华硕a550v 版号x550cc 2.0  内存贴纸x550vb  工厂bios 华硕 a550v 板号x550cc 2.0 内存贴纸X550VB 板载u板载内存

网友:
刷bios后网卡显卡感叹号的刷这个 华硕x550cc 2.0 内存贴纸X550VB合成

网友(2018-11-08):
好用 下载了下面这个 秒开机啊

网友(2019-04-29):
的确好用  感谢分享  秒开

网友(2021-06-14):
确实好用 。之前在论坛其他地方下载,显卡gt740m 打感叹号。这个bios 确实好用

网友(2021-09-02):
      一般是开机加电屏无显示,加电10多秒后大小写和数字键盘灯开始闪烁,其实这些闪烁的次数是有含义的!就类似于台式机主板报警声一样,下面是惠普官方网站给出的报警次数含义:
闪1下:CPU故障
闪2下:BIOS损坏故障
闪3下:内存不能正常工作
闪4下:显卡不能正常工作
闪5下:主板出现故障
闪6下:BIOS验证失败
是不是每个机子一样就不知道了
   我这边是闪三下,先刷bios不亮,检查内存槽正常,看到楼主的帖子,直接加焊插槽,亮机。
这个机子的CPU有7代,8代,bios不一样,搞错了不会亮。

网友(2022-08-18):
试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