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每次开机都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23):
每次开机都这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网络引导关掉啊,在BIOS设置里面,这种网吧无盘模式会用到。

网友:
你这是设置网卡第一启动,改成硬盘就OK了

网友:
这是网卡启动,你把硬盘启动调到第一或把网卡启动关掉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都能搜得到吧

网友:
兄弟键盘瞩目、、、这个问题就是开机F12修改启动顺序就好了。。话说不同主板也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学到了新的技能。

网友:
开机进BIOS把启动改成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把硬盘设成第一启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进BIOS里面,BOOT第一启动选硬盘就好了!!

网友:
我网卡启动关闭,进入BIOS,主板挺古老默认启动这个

网友:
学会一招。。。。。。。。。。。。。。。

网友:
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