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ED32B3060S电视机通电只亮蓝色指示灯

楼主(2018-01-23):
长虹LED32B3060S电视机通电只亮蓝色指示灯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家电问题,只是从网上看到刷个数据就好了,从咱论坛里找到这种情况的帖子了,数据也下载下来了,但是问题来了,怎么刷啊,完全没头绪啊,小白啥都不会,只求有老师能指点一二,让我的电视机恢复正常工作,咱坛子里有没有好心人,教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希望得到帮助,感谢感谢。。。。。。。。。。。。。。。。。。。

网友A:
看芯片,老的就是和中九一样刷TTL  新的安卓直接插卡按刷机热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老的就是和中九一样刷TTL  新的安卓直接插卡按刷机热键

从来没有接触过家电维修,没有经验,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呢,需要专业的工具么,我这个电视机上带USB接口,我平时都是用天猫盒子看电视,今天知道啥情况电视就是一直亮蓝灯,然后屏幕跟按键都没有反应了,我该咋处理呢,我自己可以操作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接触过家电维修,没有经验,像我这个情况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呢,需要专业的工具么,我这个电视机上 ...

你是不是背光高压那一块GG了,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背光高压那一块GG了,查下有没有短路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ge%3D1#pid17230698
这是论坛另一位老师的帖子,我也不懂啥啥,说让下载,然后下载了,然后就不会整接下来的事了,很困惑,隔行如隔山呐

网友A:
用编程器刷FLASH,如果这个都看不懂你还是先拆开电视拍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FLASH,如果这个都看不懂你还是先拆开电视拍照吧

好吧,看来得拆电视拍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