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打印机,开机预热后五声滴响,面板显示11:17

楼主(2018-01-23):
三星4521打印机,开机预热后五声滴响,面板显示11:17,然后按什么键都没有反映,不工作,从哪一块下手呢,考虑哪个部位损坏呢?

网友:
果断调日期的问题    时间不对   调好就行了

网友:
机器屏幕出现此提示后,请直接输入数字“11112006”再按【确认】即可,输入的过程中,不用看屏幕是否有变化,直接输入即可。

网友:
在打印机的面板上,按以下数字键解决:“111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