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CPU上层这样子

楼主(2018-01-23):
大家帮忙看看CPU上层这个样子能焊上CPU的上盖吗?如果不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点不好搞,有点不好搞,,有点不好搞,有点不好搞,有点不好搞

小强Gq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sxd12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往焊盘灌锡膏吹融,然后用烙铁拖一遍锡,再灌锡膏吹融,重复以上直到焊盘全部平整露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往焊盘灌锡膏吹融,然后用烙铁拖一遍锡,再灌锡膏吹融,重复以上直到焊盘全部平整露出来

请问是用低温锡浆还是中温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低温锡浆还是中温锡浆?

低温,安全点,

网友:
二哈你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低温锡浆还是中温锡浆?

我建议用180度左右中温锡膏,CPU发热大,低温锡怕扛不住

网友:
我想应该用导热硅脂粘上试试,这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180度左右中温锡膏,CPU发热大,低温锡怕扛不住

先低温引脚上锡,后用中温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