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6代机器装wen7系统

楼主(2018-01-23):
有没有6代笔记本装wen7的教程      wen10老是自己下载东西   烦死.....有的话麻烦给下教程或者指导一二

网友:
直接改就行。。。。。。。。。。。。。。。。。。。。。。。。。。。。。。。。。。。。。

网友A:
我之前装过一台华硕的FL5900U,到最后就差一个触摸板,触摸板死活无法使用 其他的都正常。找遍办法,都不行,官网的都是win10 X64的驱动 。

联想的最新款笔记本也是,WIN10改WIN7后,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直接改CSM,关闭安全启动,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就是触摸不能用

网友:
触摸板 不能用卡不卡   上次装了wen8  卡的一批

网友:
只要他官方有驱动就可以安装的,如果官方没有驱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装过一台华硕的FL5900U,到最后就差一个触摸板,触摸板死活无法使用 其他的都正常。找遍办法,都不行 ...

触摸倒是没啥  关键卡不卡

网友:
直接ghost就行啊

网友B:
新的电脑装系统都要在BIOS设置一下后,才能用U盘来启动,现在安装操作系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的电脑装系统都要在BIOS设置一下后,才能用U盘来启动,现在安装操作系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

还不简单?以前才是麻烦好吗

网友:
直接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简单?以前才是麻烦好吗

反正看见现在那些UIEF的机器就烦了,还是以前的BIOS省心。

网友:
你的win10系统不行啊,找个纯净版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