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开机280起跳,待机不漏电,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01-23):
手上有两台6代开机280起跳,待机不漏电,客户反应用电快应该是使用中漏电。刷机无效,查指南针,指纹,u2,结果都不是这些漏电,没招了。有大神知道哪里问题吗?

网友:
首先单板开机漏电吧,不漏电查外设,漏电开机看看有没有烫的地方,查查烫的芯片周边,还有进系统看看,wifi和音频(打电话试)

网友A:
松香伺候 200ma漏电可以熏出来。。。查pmu输出线路

网友:
测试功能啊

网友:
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伺候 200ma漏电可以熏出来。。。查pmu输出线路

熏不出来呢、、、、、、、、、、、、、、、、、、、、、、、、

网友:
拆下电源IC量各点阻值,一个一个点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