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6-6050A2412201待机维修

楼主(2018-01-23):
拿到板子目测无进水痕迹

根据图纸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
公共点R318
3V5V电感
内存电感L503
桥、总线供电电感L504
CPU L510L513
显卡电感L532
值正常
用可调电源设置电压19V电流0.5A给板子上电
发现电流0.07A不正常,找到待机芯片TPS51123查条件发现无3V5V线性,芯片供电脚位电压正常

经测量发现3V线性短路,先断开PAD304条线点测量短路与芯片无关 查找后级短路搜+3VAL,发现线性3V经过L509给EC供电也是短路

为了排除EC坏了的嫌疑拆下L509竟然不断路了!!二话不说换上新EC之后不短路了线性3V和5V都有了
继续往下查PWM3V5V用万用表测量发现5V正常3V只有2.6V
示波器用双通道抓3V电感前端和公共点波形黄色电感前端蓝色公共点

通过波形发现电感前端电压不正常上升很慢
查3V条件发现自举电阻坏

换上新电阻之后再一次抓波

通过波形发现3V电感前端公共点正常。
经测量待机全部正常
上电触发电流正常,并且成功亮机~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玩的很遛,请问:自举电阻是什么信号,小白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
PWM芯片自举脚连接的电阻  随时可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玩的很遛,请问:自举电阻是什么信号,小白不懂,请教一下!!

PWM芯片自举脚连接的电阻   随时可以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
来踩他一脚,祝你水平越来越高,好啦,就到这里

网友(点评):
请脱下你的马甲

网友:
好帖子,思路清晰,分析明确,支出楼主,跟你一比我的帖子太水了

网友(点评):
你能别这么谦虚么

网友:
良心制作!很贴心,修板思路明确!:kaixin:天,我好像一位大神要降临了:aiqian:

网友(点评):
卫?是不是

网友:
好又是一篇精华贴,思路清晰,分析明确,示波器玩得真6

网友:
PWM电路还是示波器直观

网友:
楼主;厉害  有一位大师诞生祝楼主赚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