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小白第三弹接电漏电600+

楼主(2018-01-23):
上个故障板刷机好了之后,又跟老万换了个接电漏电600+的板子

看见这个电流之后,发现B面下半部分有电微热  就先把B面的屏蔽罩拆了
发现了U1601上面有焊油,看样子这块板子是被别人干过的

看见这个被人干过的,以为别人没干好,就先把这个干下来上电测试在说,(这个拆下来不影响开机,只是没声音,正常进系统后在重新装回去)
拆下后接电,直接大短

接下来按照这个U1601周围来查,发现几个电容也挂了,拆了之后这条路好了  这个供电是PP_BATT_VCC来的
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
接电后发现还是大短,但是情况有点不一样了,A面下半部分超级烫手
拆下屏蔽罩后,发现有四个地方焊接歪了  少了两个元器件

查看了下 都是什么2G功放 中频功放 天线开关什么的,拆下来不永响开机  于是就把他们都干下来了
发现不短了  于是就直接触发  没想到直接开机了

这是开机后状态   里面元器件都没装,不影响的
判断结论  漏电是因为1601引起的,大短是上一个维修人故意做的。
到此结束,接下来就是把元器件都装回去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新人

网友A:
有些客户就是这样对付的,给他修好了他来个不修了,你给他便宜点他也不修,哪怕你象征性的收一点客户照样不买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客户就是这样对付的,给他修好了他来个不修了,你给他便宜点他也不修,哪怕你象征性的收一点客户照样不 ...

对 就是有这样的客户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