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F415通病 板号是CFM1D3M

楼主(2018-01-23):
联想新圆梦F415通病  板号是CFM1D3M 开机不显示,修了几台都是BIOS问题

CFM1D3M VER1.0 ZZ.rar

1.93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联想品牌机主板也曾修到过。。。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A:
修过好几片,都不是BIOS问题,而是所有USB口都不能用啊

网友:
原装机BIOS坏的机率很大。我修过很多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几片,都不是BIOS问题,而是所有USB口都不能用啊

USB同时不能用也是通病!论坛上有,找下,换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同时不能用也是通病!论坛上有,找下,换个电阻就好了

不是电阻的问题,是8脚 USB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阻的问题,是8脚 USB供电芯片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444-1-1.html 自己参考,这个通病我修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