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尔品牌台式机的维修,一插网线就重启

楼主(2018-01-23):
客户描述,  机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插网线  不重启 一切正常, 后来 一插网线就重启了

维修死路,看到主板   CPU供电  一个电解电容有点 鼓包  ,换掉 后 还是重启
  网卡短路?
  反正就是与网卡有关系
   维修过程 拆掉 客户主板网卡 芯片 装上新的 TP -LINK 独立网卡,    不插 网线 ,不重启 ,正常使用,插上网线 就 重启,
   接着 换了 USB 网卡     又装了无线网卡   都是 一样的 现象  , 驱动都是用万能网卡驱动精灵装的,  感觉只要有外边的信号过来了 电脑就 重启,
后来 实在 是没办法, 重装了系统 解决了 问题 ,  这机器也不按照 常理出牌啊

网友A:
估计是网络软硬件冲突引起的,蓝屏重启?

网友B:
在BIOS里面可以更改,将网络唤醒关闭( disable)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过。。。网络软硬件冲突引起的?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网络软硬件冲突引起的,蓝屏重启?

不是这个原因吧。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过    以后遇到也试试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8-02-22):
这样也行,这技术不1样,就这么修好了啊

网友:
这故障还真是奇葩啊  都没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插网线就重启的  只见过插USB重启 或者蓝屏的

网友:
我一般会先进网络版PE检测,排除是电脑系统问题。或者用光盘版ubuntu也可以

网友:
我有一天不定时蓝屏,网卡问题,也挺郁闷的

网友:
以前见过单位的联想品牌机,插上网线不开机,拔掉网线待会就能开机,最后查到是电源里靠近散热片的小电解失效。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最后重装解决。走了一大圈,不过思路清晰。

网友:
我一般是先软后硬,不管什么招数,能解决问题就行,一顿操作猛如虎,乱拳打死老师傅,感觉楼主想的太深了

网友:
是正常关机后自动重启还是进系统过程重启?

网友:
老司机遇到新问题    单子产品不得不相信   那么奇葩的问题是人品遇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面可以更改,将网络唤醒关闭( disable)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拆掉了网卡,也就不存在什么信号拉低wake#。且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
那这个故障到最后说明是软件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