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40开机无显,报警2声

楼主(2018-01-23):
昨天客户拿进来一个联想的一体机。开机报警2声,屏幕黑屏。以为是显卡问题。就重新做了显卡,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后来逛论坛看见有人说报警是因为没插键盘,插上键盘。果然不报警了。就是黑屏。后来实在没办法。懒得折腾就直接买了一块新班子。装上,结果还是一样。这回头晕了。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想起边上还有一块小板

测了一下保险F1,原来烧掉了。一端有12v,一端没有。回想起来昨天我也测试过两端都是没有电压的,保险也是好的。不管了。先换保险,换完之后,通电,还是一样。黑屏,再测那个保险正常,但是没电压,由此想到了会不会还有保险丝烧掉,把板子再次拆下来,发现板子背面也有个保险烧断了。新板和老板通一个位置的保险丝都烧掉了。看图f5601

重新换上保险,一通电,小板上的保险又烧掉了。看来问题就在这个小板上了。直接拆了小板,用最实用的烧鸡大法,小板上的c37电容坏了。拆掉之后,重新换上保险,通电,期待已久的logo终于出来了。

说了这么多,做个小小的总结。

其实一开始的问题应该是小板的电容坏了。导致主板上12v供电的F5601烧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测量小板F1的时候是好的),只要拆了电容换上F5601就可以收工了。因为思路不对被报警声误导结果走那么多弯路了。一体机开机报警两声有可能是因为没有插键盘的关系。希望这个对大家有用,BIOS论坛很多,我就不传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我的账号不能用发新帖来发帖。只能用论坛最下面的快速发帖才可以呢。有没有老大。给个解释

网友:
版主。能不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发新帖。15954843加我qq可以吗

网友(2018-11-30):
这个赚钱还真快,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涨姿势了,没插键盘竟然也报警,表示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和楼主的问题一样,报警二声不显示的,我的高压板是好的,主板背面f5601 烧了,换了就好,这个机器被别人修过,修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看来你也太疏忽大意了    直接买板子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