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 不充电,进系统屏和适配器图标成呼吸状闪,休眠无法唤醒,系统卡慢。

楼主(2018-01-23):
联想300S-14ISK BIOS版号 LT41 SKL MB 14292-1

 会员958388300鑫豆2025-3-2 16:56
 会员812796300鑫豆2024-12-21 11:02
 会员6812802元2022-12-27 10:32
 会员2717552元2022-12-26 10:20
 会员2095152元2022-11-17 16:50

网友:
就佩服你们这些玩示波器的,我有但是不怎么会用

网友A:
激活电池那个步骤能否详解一下原理和过程,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这修得不简单啊,这样的故障都能修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活电池那个步骤能否详解一下原理和过程,给你加分。

采用强充,一般电芯没问题的都可以成功激活的

网友:
太厉害了,我有不会啊 学习,慢慢修吧

网友:
恭喜完修。 充放电芯片导致的问题, 还真是百百种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有用信息。 免費為LT41 SKL MB 14292-1 448.06701.0011。

网友B:
示波器玩了吗,  没有看到呀

网友C:
这个是进水了还是氧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玩了吗,  没有看到呀

一个不太方便拍图,主要分享资料,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进水了还是氧化了吧???

自然坏,主要选择的电阻功率太小或芯片不良导致吧,之前也有遇到一台ThinkPad X240也是两个并联20欧大电阻阻值变大造成进系统闪屏现象,单用电池是没问题的,这种也不排除电阻本身问题》

网友:
这现象头一回看到,,,,,,,,,,,,,,,,,,,,,,

网友D:
充电芯片怎么会引起慢,,,,,,,,,,,,,,,,,,,,,,

网友:
支持一下 不错  这么新的机器 还没过保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怎么会引起慢,,,,,,,,,,,,,,,,,,,,,,

EC 总线繁忙引起卡顿,单用电池是不会的

网友:
我这有一款M51-80,看着和你的板一样,下载看看

网友:
这个用该是通病了 群殴遇到一个一样的也是这个电阻坏了 直连 解决

网友:
这个机型这个故障确实是通病 我修过两台都是这个型号

网友:
好吧,这个是不好修的哦,充电问题,好羞羞好修,不好修搞死你

网友:
换电池试下    查充放电芯片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只不过还在质保内 所以就拿去售后去质保 故障现象就是一会儿充电 一会不充电

网友:
真佩服你们这些没图纸也能修得一手好机的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呵呵 小小电阻若得祸 烧鸡大法可以啊

网友:
示波器真厉害,可惜俺还不会呢。

网友E:
电池激活要多大电流,要激活多久才能恢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激活要多大电流,要激活多久才能恢复!

要快的话一般2A就好了,充半小时达到电池标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呵      技术很好呵呵  技术太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快的话一般2A就好了,充半小时达到电池标压就可以了

请问楼主电池是0v激活的吗,电池不是有芯片保护的吗,0v还能激活吗?我自己就是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加电,但是没有电流输出啊。本人小白。不知道是操作不对吗,请求楼主详解啊。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电池是0v激活的吗,电池不是有芯片保护的吗,0v还能激活吗?我自己就是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加电,但 ...

对啊,只要电池电芯没问题都可以激活成功的,除个别芯片坏,记得要接主板飞线强充哦

网友H:
谢谢分享!修好就是高手!这个不用示波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修好就是高手!这个不用示波器也可以。

嗯,主要是判断下有没有充电波形可更快的判断故障,就顺便往下抓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理方便多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充电电路的故障   修的停细的 值得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啊,只要电池电芯没问题都可以激活成功的,除个别芯片坏,记得要接主板飞线强充哦

楼主前辈,恕小弟愚钝,前辈的意思是电池接在主板上,之后通过主板上飞线,使充电芯片工作,之后给电池充电吗?还是电池接在主板上,利用稳压电源飞线强行给电池充电呢?(不知这样会损害主板吗))还有个问题,电池的小保护板,不是一旦没电就会锁死吗,变成0V吗?这样充电就能激活是什么原理。不用解锁芯片吗,实在不懂请前辈赐教!这里上传一个电路图,楼主能把飞线充电的电路图给画一下吗。(截图标记下就行))在此大谢!图纸连接:https://pan.baidu.com/s/1mj6s0KK   万分感谢!祝楼主新年快乐!阖家欢乐!财源广进!生意兴隆!祝广大坛友新年快乐!2018发!发!发!

网友:
示波器更直观和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前辈,恕小弟愚钝,前辈的意思是电池接在主板上,之后通过主板上飞线,使充电芯片工作,之后给电池充 ...

当然是电池接在主板上,利用稳压电源飞线强行给电池充电,只要不超过电池额定电压就不会伤主板。原理就是先给主板供电,待机芯片得到供电后开启线性电压或待机电压给EC供电,EC经SMC总线与充电芯片通讯,若电池此时处于保护状态(ACin处于低电平)EC就会尝试发出解锁指令。此时电池芯片保护被解锁,可调电源出现电流,激活成功。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在此也祝大家新春快乐发大运

网友:
联想300S-14ISK BIOS版号 LT41 SKL MB 14292-1

 会员6812802元2022-12-27 10:32
 会员2717552元2022-12-26 10:20
 会员2095152元2022-11-17 16:50
 会员667052元2022-11-16 10:31
 会员11825352元2022-11-6 23: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前辈,恕小弟愚钝,前辈的意思是电池接在主板上,之后通过主板上飞线,使充电芯片工作,之后给电池充 ...

当然是电池接在主板上,利用稳压电源飞线强行给电池充电,只要不超过电池额定电压就不会伤主板。原理就是先给主板供电,待机芯片得到供电后开启线性电压或待机电压给EC供电,EC经SMC总线与充电芯片通讯,若电池此时处于保护状态(ACin处于低电平)EC就会尝试发出解锁指令。此时电池芯片保护被解锁,可调电源出现电流,激活成功。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在此也祝大家新春快乐发大运

H55
你的充电电感 要不要断开?
H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