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 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8-01-23):
今天接到一个二修的苹果手机、来的时候发现屏蔽罩拆过、刷机报错4013、
通过经验一般都是基带cpu的问题比较大、看主板有些变形、也没想太多、直接拆掉基带cpu发现焊盘已经掉电了、当时也没想太多直接就飞线了、

装完之后、刷机依旧是4013、经过检测发现L5605_RF 对地短路了!拆掉芯片后发现不短了!我曹、难道是基带cpu 挂了、直接找到焊盘的对应点、
焊盘的V17和U17 测芯片上的对应点、发现真的是基带的问题、直接全部死行了!

网友:
修不了了,这个钱赚不到了——,

网友:
7带基带cpu挂的很多  多说测一下那几个供电电容 短路 直接不修了

网友:
报废了,没修的价值。。。。。。。。。。。

网友:
苹果唯一性的几个件坏了,就真没办法了。

网友:
是完全短路吗?如果不是的话也许还有救  只能试试

网友:
7基带问题真多

网友:
掉点成这样也是没有谁了,最麻烦的就是飞线了,重植了还是不好

网友:
换基带当游戏机吧!

网友:
这个基带坏了修不了,7代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搞。上次也遇见过一台基带电源换了以后救好了,还有一套是基带CPU坏了

网友:
7代基带问题修好基本还都会返修,很头疼

网友:
手机就飞线是最麻烦的了

网友:
基带CPU没有的换吗?  换了别的也不能用吗?

网友:
苹果的唯一性真是很头疼,报废的好可惜但是没办法,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个苹果7摔了下就白苹果了。能给修修吧。麻烦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虽然修不好  但是可以打电话给客户说可以报资料,又可以挣一笔, 方法:把短路的基带拆下,丢了!然后找一个7代料板把基带拆下,装上去,开机数据线模式,然后用爱思退出数据线模式,就可以直接进系统啦~

网友:
7拿来刷机4013吹下基带电源好了3天  又白苹果重启。加热下基带电源又正常  ,,以为基带U虚了重装没5天又白苹果。退机了。  这机子稍微加热就正常。哪问题。。轻轻摔的机子

网友:
掉点这么多,基带CPU底板飞线估计修好,看你的了楼主

网友:
这破机子先天基带做工可能就不行!非常容易挂掉!所以官方也发布召回公告了。。。

网友:
楼主,手工真好。我也正学习 。希望 我也 能和楼主一样。努力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修不好  但是可以打电话给客户说可以报资料,又可以挣一笔, 方法:把短路的基带拆下,丢了!然后找一个 ...

请问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当游戏机用了,我的7就是恢复模式刷机基带报错错了

网友:
基带坏了救谁也没有办法的了,这个7的基带好多坏的,听说

网友:
掉那么多点,就算基带没坏很难搞了!

网友:
二楼说得对,测几个电容短路直接不修,7代基带CPU短路的经常见。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当游戏机用了,我的7就是恢复模式刷机基带报错错了

是的  是的!随便找个7代几代装上去,注意翘基带别把CPU搞虚焊了,没毛病

网友:
全是经验啊啊   感谢牛人分享

网友:
这样岂不是白忙活了 换几大件不行吗

网友:
4013  很坑的   没搞好过几个  基本都是基带报废啦

网友:
修过一个这种进水的,不过 胩掉点也太多了,一般一二个点

网友:
无解!!7代基带坏相当多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好不容易找到故障坏的成本高明月价值.................

网友:
7带基带cpu挂的很多  多说测一下那几个供电电容

网友:
完全没有维修价值了。只有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