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学员小修iphone6s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1-23):
手里有一块iPhone6s的板,因为一直练习焊接,一直都没有动过,今天有点空拿出来接电测试下,从电流上看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幕发现没显示,但是屏幕在强光下可以看到苹果图标。那故障已经很明显了,有显示无背光,那就开始动手吧!

第一步先打下座子对地值吧!打到第3脚就发现此脚位对地值无穷大,这个脚位是从背光IC发出的背光供电,无穷大一般都是断线或者中间电感损坏导致。正常这个脚位接电有4V左右的电压,开机时有17V以上电压,无电压会导致暗屏没背光等问题。

看图得知这个供电在送到显示座子之前经过一个电感(FL4211)

剥开电感外面的黑胶,一打值果然是此电感损坏,风枪吹热后拆掉,拿锡直连

接电再次测量第3脚位,已经有了4V左右的供电。接上屏幕后开机背光已经亮了。

OK,完活,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