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23):
从主板外观看是进过水的板子,防水标都变红了,上可调电源大短,拆掉铁壳查看,基带电源、充电管理芯片、音频功放IC、振动控制管这几个芯片及周边发霉变绿。
用洗板水清洗后,接上可调电源立刻爆表
先从电池正极和主供电线路下手,从点位图找出与电池正极相连的元件,在放大镜下看到振动控制管右边的电容明显烧黑
拆掉这些电容后接电不爆表了,变为定大电流了。在与PP_VCC_MAIN相连的基带电源、Q1403、充电管理芯片及周围熏上松香,得出C3221_RF电容短路
拆掉后接电为小漏电16毫安
把音频功放IC重植后接电正常了
装上屏幕触发后有跳变电流,但是屏幕不显示,判断是显示线路有问题,测量显示连接座的二极体值,2脚阻值无穷大,经排查发现与之相连的FL2024电感松动了
这路供电是由U1502显示触摸供电芯片输出经过它给到屏幕的背光供电,重焊电感后可以正常显示了,至此维修OK。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
腐蚀那么多也能修好,真的是牛逼啊

网友:
苹果手机有这个技术,钱也来的快呀

网友:
高手修机,轻车熟路。。。。。。。。

网友:
思路真是清晰,快刀斩乱麻。学习了;

网友:
进这么多水 都可以修好 楼主不愧是主力工程师

网友:
拿去刷机或者刷板子吧
~~~~~~~~~~~~~~~只能这样了  这样不行的话

网友:
收藏。。。。。。。。。这个都能修

网友:
。。。。。。。这个都能修, 厉害了

网友:
电压度 是有组织的吧

网友:
这种进水的维修还是挺多的,修起来还是比较看眼耐心和手工的

网友:
掉水里过,弄干过能开机,可是花屏了,这种情况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