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LCD-32CA760 死机

楼主(2018-01-23):
三洋LCD-32CA760 液晶电视开机显示"SANYO"   的LOGO后,即时死机,按所有按键无效,查主板各路供电正常,怀疑是软件问题,那位大师手上有该机的FLASH和EEPROM存盘文件的,麻烦发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A:
试试这个,前几天刚修复一台同一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前几天刚修复一台同一机型。

感谢分享!我试试...........................

网友B:
用这个软件来升级是否要制作一条数据线?是否用MAX232芯片来转换电平

网友:
前几天修台42寸三洋,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潮湿天板材漏电,清洗主板OK。

网友:
请教下青秀山版主:我看了升级指导,下载线是连接到电视机的VGA接口的,我是否要制作一条下载线?USB接口连电脑那端的2条数据线直接连到VGA口的4脚和11脚?还是要通过RS232芯片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件来升级是否要制作一条数据线?是否用MAX232芯片来转换电平

买个通用的flash升级工具,可以拆下来升。

网友:
但是建议用新的FLASH升,怕你没搞好,到时不好交差。升好了再更换flash试,不行还可以把原来的装回去。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提供的是不是配你这个机型的。也可以试试,是不是可以USB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试试...........................

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我是拆下来写数据的,在线很麻烦连了几次都不成功。拆下来先备份数据再写新数据进去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TL866CS和一个CH341A的编程器,那我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好了。先备份原机数据,不行再写回去

网友:
我看到你发上来的文件夹里有2个二进制的bin升级文件,请问这是2个不同版本的文件还是其中一个是写到FLASH的程序文件,另一个是写EEPROM的文件?

网友:
是两种机型的数据,注意看屏号区别。都是25l16的数据

网友:
对照了屏号和升级包文件夹的文件名,屏的尾数是C01,文件名是TF11070_LCD-32CA760_T315B6-P01-C02生产软件_20110321,应该可以写吧?

网友:
现在刷程序好用的软件rt809f    简单快捷

网友:
我已经有一台TL866CS,常用的芯片都可以写了,还有一个CH341的,有时外出的时候可以用用

网友:
应该可以用,我修那台尾数也是C01。

网友:
电视机已修好,这个程序可以用,谢谢青秀山版主提供的资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