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M5A78闪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8-01-23):
收了一块华硕M5A78 故障现象 闪复位不跑码 闪复位多是CPU没有工作 或者说是桥发出复位后 没有收到CPU发来的POS请求 然后桥认为CPU没有工作就不停的发出复位 一般这个过程有个时间间隔(桥等待CPU发来的地址请求) 大概1到2秒闪一下复位 .
 于是重点查CPU的工作条件 ,一般来说核心供电参与时序,都发出复位信号了所以不考虑.  直接查VDDA2.5V,发现为0V.
 此电压由小5脚IC UP7710直接提供,测7710的1,3脚有3V.那就是它了. 然后找来找去都没找到UP7710. 之后在一块技嘉的料板上发现一个小5脚 查图纸发现是up0111 看下面的图

一个是3V转2.5V 一个是5V转3V 脚位也不同,怎么办?

研究了一下俩IC的脚位发现 1脚与3脚是供电没错 2脚是地也是相同的 但4脚5脚 这两IC刚好相反; UP7710的4脚是输出,5脚是反馈.UP0111的4脚是反馈,5脚是输出.它俩的基准都是0.8V.然后就出现了下面一幕:

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大家看明白了吗?

网友:
老司机,乍一看还以为有个瓢虫趴在那里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有修到过这个故障!还有V星的小五脚也爱坏

网友A:
几个意思,反着焊接。要是我就翘起来飞线了。办法不错

网友:
         楼主台式机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我承认我笨,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意思,反着焊接。要是我就翘起来飞线了。办法不错

就是反过来就行了 反过来脚位的功能就完全相同了

网友:
老司机厉害  管子倒过来装也可以

网友:
华硕这产生VDDA2.5v的5脚芯片很容易坏,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mmp。我翻了好多记录才找到龙叔帖子,结果一看只能加2分

网友:
遇过很多华硕AMD都是这个小五脚坏的。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有修到过这个故障!还有华硕AMD的小五脚也爱坏

网友:
小五脚供2.5V电流可能不够,造成容易损坏

网友:
老司机。。技术很好

网友:
学习!学习,又是位大神级别的

网友:
路过学习,遇到2片华硕m5a78主板没有修好

网友:
没看明白是这个IC下面是啥子 垫的个啥子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个同样的主板一会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翘起来飞线了。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