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主板J时亮时不亮真正的通病我想是这个

楼主(2018-01-23):
当机器不亮机时,你可以手摸这4个元件是否有点烫手,如有烫手,换掉

专注主板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如果不烫呢,是哪里的问题,你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带验证  华硕通病比较多   最典型的 是 牌组

网友:
这款主板我还没有遇到这4个烫的,下次遇到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电感会坏?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通病,以前修的这机子点不亮的时候加焊CPU坐就好了,

网友:
下次遇到也试试看

网友:
对于笔记本的学习,我还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