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神版不开机

楼主(2018-01-23):
盈通H61战神版不开机。ECNCT5577D
21脚待机电压3.3正常,49脚rsmres3.3V正常
按开关有28.29脚有高低高的跳变,更换EC
还是一个样。不触发。仔细看一下板子。在
Q61管子下面有个三极管生锈腐蚀了。量一
下控制极电压0.7V但是没有拉低集电极电压
换个管子试试。果真正常了。修好了都不知
道是那里出问题。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
管子是控那里的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lz好眼力   这都能看见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压好的信号控制管吧~~~??

网友:
台式没图纸的  很多修好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以前修到一片 技嘉的B75也是不触发  也是附件 一个三级管腐蚀 短接厚正常

网友:
LZ观察仔细,有些杂牌板没有图纸只要仔细观察也能修好。。。仔细观察主板外观很重要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呵呵,厉害!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图纸!没有图纸!太痛苦了,只能猜

网友:
联想CFT31 15-EU5-011000主板BIOS

网友: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在开机电路中的一个电压转换作用的

网友:
先看 再修,,,就好,。。。。。。。。。。。。。。。。。。。。。。。。

网友:
怎么跑到这个地方的,,刮开的线是走到哪里

网友(2018-02-22):
这样的也能修好,这样技术也行啊

网友:
楼主火眼睛睛,好眼力,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真仔细,如果是我肯定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