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第二弹上面先撬掉在

楼主(2018-01-23):
自上次修好后找老师换了一张故障板。
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接电大短。

一般来说大短都很好修,啥都不说先把iWiFi边上C5202_RF和背光芯片(U1502)上面C1597和C1552撬掉在说,三个滤波电容是iPhone6的通病。

撬掉发现果然不短了,但是出现接电漏电小电流现象

接电漏电的原因是主供电线路上的元件老化造成的,目测板子没有进水,只能一个一个拆主供电上的不带胶小芯片了,就先把音频IC和黑白触摸都拆了发现拆完白触摸不漏电了就断定是白触摸芯片坏了。

既然早到问题了就开干吧,在练手板上找个白触摸焊上去接上电测试发现可以正常开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实地 好牛B

网友:
思路很清晰,羡慕实地的童鞋,学习起来真快。

网友:
谢谢 这一切全靠老师教的好 我只不过是按本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