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充电问题

楼主(2018-01-23):
7代充电问题  换了n多条充电线只有一条能充电   而且只能一面充 换一面就不能充  换了usb控制管也一样  有碰到过的吗   尾插也换过

网友:
那你就查充电   电路啊

网友A:
USB管到尾插座的ACC1/ACC2 顺便短接Q4001三角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管到尾插座的ACC1/ACC2 顺便短接Q4001三角管

已经弄好,短接q2101就好了   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尾插座子有没有看啊。尾插有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