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K不显示

楼主(2018-01-23):
七彩虹B75不显示。量了一下没有CPU
供电,电源集成UP1625P直接迅维基地
找了个脚位参数。供电都正常。5脚EN
没有电压。直接量量看那个管子。拆了
滴一声。显示了。1.05V出来了

网友:
小问题  修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没有电压,拆掉相连的三极管确实方便快捷了

网友:
做维修也要看地点 真羡慕你们能拿到这种板子
我这靠海边 板子全都是腐蚀得不成样子的 各种掉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cpu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拆了什么部件,应该在主板上标示出来,让新手一看就知道.

网友:
cpu没有en 的问题 这种也是送钱的 活

网友:
这种常见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18-06-24):
加个好友呗 我主板也是这个不好使了